Lon节点怎样进行自由编程

楼主(2002-04-25):
我接手的是别人做的一套演示系统,我看资料中好像说,每一种类型的节点如AI-10,DI-10等,它们内部的逻辑函数(Lon叫FB)都做好了,就那么几个,那岂不是太局限了?我以前用Alerton的BACnet产品,每一个控制器都可以用很多逻辑块进行拖放式编程,然后下载到控制器中的。

网友A:
个人有些看法,但不知是否正确,还请高手多多指导! 1. 在LonWorks 节点内部的Function Block这点:在LonMark 协会所定之Function Profile中皆早已定义了使用在不同场合的节点(如HVAC、Lighting等..)内部应该要有的Function Block。所以,当然您所看到的节点就是遵循上述模式设计而成的。 2. 至于下载不同的应用程序这个部份:我想… 如果您的节点有其它特殊的控制功能,是否应该也有自已的Application Node??

网友B:
INVENSYS的MNL-20RF2的编程功能很强大,基于VISIO编程。

网友C:
你说的那些在线下载,lon早就实现了,如果控制模块中的程序存储器是flash或eeprom的话,用lonmaker可随时改变,也是拖放式编程,当然,自己也可以用lns编程实现这一功能.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