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问题

楼主(2002-04-25):
为了增加传输距离,变送器的输出是4-20mA。但大多的采集板是检测0-5V或0-10V电压的。 我估计应该用一个电阻来把电流值变成电压值。 请教在实际的工程当中具体如何实现电流到电压的变换? 谢先!

楼主:
我曾经并联一只250欧姆的标准精密电阻来完成电流到电压转换的。

网友A:
4-20毫安两端并联250欧姆就是1-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