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键盘

楼主(2002-04-25):
可以用参数显示软键盘吗?哪个参数?

楼主:
怎么每人会吗??????????????

网友A:
能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吗?

楼主:
我想实现触摸屏操作,不要键盘,登陆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B:
还是用组态王吧。

楼主:
这话听起来有点难听

网友C:
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有系统无键盘,很方便的

网友B:
其实能用鼠标的就可以用触摸屏。
不知道难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