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连接AB模块

楼主(2002-04-25):
IFIX连接AB模块,软件方面要做什么处理,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有 2种方式:DH485,DH485+ 请您与 010 - 62581235 ,82624582 李工联系

网友B:
需要相应的驱动程序。如:ABC、ABR等,根据A-B模块类型和连接方式来定。然后在驱动程序中稍加组态即可。

楼主:
谢谢你们的答复,我现在已安装了ABR,是否要在IFIX中做个寻址方式呢?在IFIX中的哪部分做啊?

网友A:
好象还需买单独的OPC

网友A:
1、安装ABR后,还需AB公司的专用驱动程序Rslinx才可通讯(以太网模式)。 2、安装ABE驱动然后用Interchage也可进行通讯(以太网模式)。

网友C:
ABR驱动程序有两种版本,一种是OPC方式,另一种为DLL方式,两者都通过RSLINX与大多数AB的接口通信。

网友D:
组态王可以通过OPC方式,与AB的任何可以使RSlinx配置的设备。 最好使用RSLinx的最新版(2.3以后,早期的版本OPC为1.0在添加变量时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