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SQT解决之道

楼主(2002-04-25):
我想在iFIX中使用SQT和SQL与ACCESS实时交换数据,请教如何下手?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A(2002-01-23):
IFIX电子书上有,照着一步步做就行。

网友B:
可以与010 - 62581235 联系,有成功的经验

网友C(2002-03-29):
请问数据库满后会出现不记的情况吗?如何集决?谢谢!

网友D:
我也在用SQL和SQD与数据库通讯,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请教best,你是否已经成功?

网友E:
用InTouch可直接与SQL Access交换实时数据!

网友F:
Fix的操作总是这样的复杂,还是换组态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