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2-04-25):
我有一块MOXA-C168H多串口卡,安装在WINNT下,现在希望安装多个调制解调器,但系统只认COM1,COM2,请问如何选择安装在多串口卡的COM3--COM10上,谢谢!

网友A:
你的MOXA卡的驱动装的有问题。 如果你的驱动装的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NT在配置上有问题。 我以前装过,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根据您的信息,请您确认几件事情: 1 driver 是否已经正确加载,使用MOXA提供的pcomm lite--daignostic工具测试 2 在控制面板---添加modem时,用上下彩单看是否有您多加的端口? 3 如仍有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support@mox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