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双机热备求教?

楼主(2002-04-25):
我需要了解双机热备的相关设备和软件,及实现办法,请大侠们给予指点一二!

网友:
去力控的论坛看看吧!有空的话发个帖子,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网友:
(摘自力控的联机帮助:) ForceControl双机热备功能主要是通过I/O驱动程序的冗余和网络冗余来完成的。可实现对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的热备。这样即使主机发生了事故,系统也能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数据库。从而防止了因现场,以及硬件等各种原因导致数据丢失的情况,增加了系统的可靠性,便于系统维护。

楼主:
谢谢XIAOWEI_2001的建议,力控方面我比较了解,但是用FIX或组态王,在硬件方面如何设置,确实不知道。 按我的认识,除了有组态软件的支持外,还应该有硬件方面的辅助!在这方面,请你指点!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双机是上位机还是RTU?我作过RTU的冗余,上位机用IFIX,不知道怎么作双机冗余。

楼主:
是冗余计算机。用FIX。如何实现最好!

网友:
HIM为啥要做热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