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初级)

楼主(2002-04-25):
参阅了不少文献,供电导线截面与其载流能力关系的数据各不相同,应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这要视具体情况才能定 如果你的控制柜散热比较好,可以考虑6a/mm 如果你的控制柜散热比不很好,可以考虑3a/mm

网友B:
根据温度、导线敷设根数、敷设方式等来选择。 参考最新、最权威的资料,结合具体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