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变频器容量

楼主(2002-04-25):
请教如何选择变频器容量,如我使用的是3KW电机,该选多大容量的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的技术说明写有该变频器带多大的电机。

楼主:
使用的电机容量小于变频器的技术说明写有的该变频器带多大的电机容量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但造成浪费。

网友B:
根据负载过载情况和工况决定,普通机械就选3KW可以了

网友C:
应该考虑负载情况,电机是否会有过载. 一般来讲电机的过载系数比变频器的过载系数大.

网友D:
你主要看电机的电流。只要电流不过在都适用。不过你最好会使用3.7KW的变频器

网友E:
应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通用变频器。

网友F(2005-07-03):
p=1.73*0.38*电流*功率因数

网友G:
“p=1.73*0.38*电流*功率因数”这是个什么公式?看不懂,请指教。

网友H:
需要根据电机所驱动的是什么类型的设备、电机的标称电压、电流、工作制,再作选择即可。

网友F(2005-08-05):
变频器功率=3开平方*0.38*电机电流*电机功率因数。经计算3KW的电机用3.5KW左右变频器就差不多。但是应该没有这个型号用4KW的及可

网友I:
用3.7KW的变频器就足够了。3.7KW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是9.6A,过载电流是150%1分,已经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