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2-04-25):
点击SETUP后告诉我参数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您是在什么平台下安装的?

网友A:
我在win2000 professional with sp2上安装Dll6 3.43没有问题,请看看是否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在Win2000 professional下安装也没有问题,就是在advance server下安装提示参数错误,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