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AM4018

楼主(2002-04-25):
诸位好: 本人在做一个DCS系统,需要从ADAM4018中采集热电偶信号进入工控机.热电偶信号有12个,我设计是用2个ADAM4018.但丛调试情况看,输入的温度好象不是很正确.(我是用同一路输入模块和温控仪比较),另外,输入的路数多了,好象互相之间有干扰.高温点变低了,低温点变高了. 请问大侠们.谁能解答我的疑问吗,是否接线有问题.我接了终端电阻.

网友A(2001-10-17):
将你的地址告诉我,我会将资料寄给你。

网友B:
我用4017的时候也出现信号之间干扰的问题,不是ADAM的有光隔吗?怎么回事?我认为可能是没有接地良好,或者环境干扰问题。 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楼主(2002-04-25):
我现在做的系统将ADAM模块去掉了,用欧姆龙的温度测量单元代替,温度测量单元直接接进PLC,计算机再从PLC中读数据,这样稳定一些,但我想ADAM模块可能是我没用好,请教各位老师,ADAM模块的抗干扰有什么措施没有,谢谢!我的email:yxsheng@sina.com 如有资料请寄:长沙市96号信箱308分箱 邮编:410111

网友C:
ADAM4017、4018抗干扰不会这么差吧,请问你们这几个模块是怎么接的?

网友D(2006-01-16):
ADAM4018+ 与第三方通讯,采集整型数据,是不是应该做个量程转换啊,如合做啊 ,因为他数据是0--65535....我做了一个32767的转换数据好象跟现场的不符和--请大哥EMAIL:sonata@bdrl.com.cn
thank you much!!!!

网友E:
我也听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厂家解释为模块内部的系数影响到每个通道的测量数据发生“漂移”

网友F(2006-05-20):
bjncutzdh@163.com
thanks very much

网友G:
一般這種溫度模塊的設計, 冷端補償(CJC)感應點都在模塊內部, 並不是貼近待測點, 所以會不準, 通道和通道間就算是量測同一溫度點也會有誤差.

當然另一種可能影響熱電偶量測因素的是傳感器的導線材質, 我曾經聽過客戶因為買國產和進口的熱電偶就會對量測值產生影響, 每家廠商使用的元器件不盡相同, 這種模塊適合用在量測高溫, 而且誤差在5度左右都可以接受的系統裡, 向是回焊爐, 玻璃機械, 橡膠注塑機, 如果要量測的很精確, 還要等廠家重新設計新模塊.

网友H(2011-07-11):
求救,如何才能将ADAM-4018的地地址写为0号地址呀,我最低只能设置到1。可是原来的机器上设置的是0呀。谢谢各位大佬了,急!!!电话13631765129,QQ:40061627 邮箱:dghongru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