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面板中的Lonworks PnP测试问题

楼主(2002-04-26):
1、我的Lon网络有两个子网sub1、sub2,通过两个LPR-12联到PLCTA20上,我运行控制面板中的Lonworks PnP,test时得到如下结果: ------ Network Interface Node Status ------ CRC Errors: [00000] TX Timeouts: [00000] Lost (APP) Messages: [00000] Missed (NET) Messages: [00000] Node State: Configured Most recent error: 147 Reset Cause: External 每次都一样,都有一个Most recent error: 147,为什么? 2、而且好像还不影响后面的Comm测试,Comm测试时按两个LPR-12中的一个的Service pin可以产生Pin回应,但按子网中别的节点的service pin就没有反应,这是为什么?我的系统有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Most recent error: 147” 的返回码的含义在哪里可以查询?

网友B:
路由器需要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