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连接到总线上??

楼主(2002-04-26):
我是第一次接触变频器,请大家多多帮忙,我现在要用现场总线,s7-300做主站控制变频器,可是变频器上没有9针的SUB - D型插接器,我该怎么把变频器与总线连接起来?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的MICROMASTER 420

网友A:
420的选型资料你看过了吗?东西跟谁买的?连这点支持都不提供?你不要跟他买了!!!!

网友B:
需要使用MicroMaster 420 的Profibus选件板.

楼主:
我只有一本操作说明书啊!变频器不是买的,是从别的实验室借来的,只有一块基本操作板,profibus选件板好象没有!!http://www.szmg-online.com/image179.gif 我的这个变频器就是上图这些东西,别的没有了!!

网友B:
如果没有profibus选件板,那就只好使用协议进行通讯了.

网友B:
如果没有profibus选件板,那就只好使用USS协议进行通讯了.

网友A:
那算了,MM420控制板上有两个点,用于USS连接,9针口其实只有两根线被使用,按照规则连起来,你可以去西门子办事处要一本“标准驱动产品通讯手册”里面连程序都有。或者你去买一块PROFIBUS卡,但没意义,通讯速率要求不高就没必要。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来信问我!

网友A:
你是苏州明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