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icon PLC 配置方案?

楼主(2002-04-27):
一、系统配置: PLC(基本配置,140CPU11303等) 上位机(研华工控机,带SA85) 人机工业界面(XBTF034310) MB+电缆,3个MB+分支器,3个MB+站电缆连接上面3个设备。 二、请教: 1、上述接线是否可行?谢谢! 2、选用XBT-L1003E终端软件,下装到XBTF034310时,用什么电缆?谢谢!

网友A:
可行,用5类双绞即可

楼主:
下装XBT的应用软件时,不要用串口线,那太慢了。 可以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将XBT的内存卡插到笔记本的PCMCIA槽中。再“export to folde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