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LM4W集成工具建立超节点绑定

楼主(2002-04-27):
我拖出一个子系统图标到面板上,再把输入网络变量图标拖入 到子系统图标上,系统弹出下面的对话框: database error.(Subsystem: LNS,#25) [db #-2005] Subsystems (Handle: 0). 请问是那里错了???

网友A:
网络变量属于一个功能块或设备的,在子系统要先放一个设备

网友B:
如果要实现超节点绑定功能(supernode),直接在子系统之间建立逻辑关系,不仅在有关子系统中先放一个设备,同时,也要放含有相应网络变量的LonMark功能块(如果非LonMark写法,仅有虚拟功能块出现)。 在Echelon 101/201/301/401 课程中都会涉及有关内容。尤其是301课程,主要应用LM4W集成工具完成大型分布网络建立,管理。 其中建立子系统,超节点,主机网络变量应用,网络恢复,网络合并,管理和维护网络数据库,定制系统,用户管理以及创建具有IP信道的LonWorks大型网络都是其中的内容,含有大量架构实验,对于工程组网由很大的参考价值。如需要系统,全面掌握、使用Echelon LonWorks技术,欢迎参加echelon公司的全球统一的有关培训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