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线圈区别

楼主(2002-04-27):
各位大侠:请问三菱PLC的特殊功能线圈M8000与M8002有什么区别。我在使用手册上看到,M8000 UN(运行)后为ON,M8002 RUN(运行)(初始脉冲)后1操作为ON,但具体我比较难以理解。请大侠点解,多谢

网友A:
m8000和M8002都是特殊辅助继存器,M8000表示关态是PLC运行后一直自于ON状态,主要用于检测PLC是处于运行状态,而M8002则是PLC运行后第一个上升沿肪冲,可利用来做初始化处理!其实三菱M8000系列的特殊辅助继存器有许多,具体有不同的功能,编程时充分利用是很好的!详细可看手册!

网友B:
非常感谢你。手册里的说明比较简单,要很好的理解却比较难,我想需经过实践。

网友C(2008-09-02):
不错 有个PLC 试试就可以了啊 ,

网友D:
1楼说的很明白,M8002一般用在上电时激活初始状态。M8000用于运行指示,非常停止,也可激活带非常停止,手动/自动的初始步SFC编程时用。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