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200HE中的PIDZ指令

楼主(2002-04-27):
你好: 我目前正在做毕业设计,用的是OMRON公司的C200HE型号的PLC. 其中输入输出模块是AD003和DA004,我想用其中的PID扩展指令,可是不知道如何设置功能号,另外对两个输入输出模块也不是很了解。拜托各位高手赐教,本人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我看这个问题太专业,没人能回答得了的 ,还是找找老师为好!网上的各位未必是高手啊!

网友A:
c200he的pid指令在扩展指令集中,用Cx-p软件的Expand function菜单加入进来,下载程序时选择下载扩展功能。 ad003和da004主要是地址分配的问题,要有手册在身边才好做。和供应商联系

网友B:
模块上面有开关,你可以用它设置它的单元号。这样就可以用了。你还可以用CXP下载他的I/O分配表,可以查看它的单元号。

网友B:
我也正在利用PID,我们可以商量。 PID是扩展函数,下载它必须用到C200HE 的DIP开关,有关手册你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