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世纪星》组态软件(讲座5)

楼主(2002-04-27):
IO变量与驱动设备的连接 上一讲谈到了驱动设备与世纪星的联接,本讲主要讲IO变量与驱动设备的连接: IO变量是能与其他应用程序进行数据交换的变量。本系统的IO变量能以两种数据交换协议同外部应用程序进行数据交换:Windows动态数据交换(DDE)协议和系统自身的专用通讯协议。 具有读写属性的IO变量数据变化时,系统立即将IO变量的值写到外部应用程序。IO变量的值也可以由外部应用程序更新。 IO变量又分为IO离散变量、IO整数变量、IO实数变量、IO信息变量四种。 (1)、IO离散变量 布尔(BOOL)型变量。 IO离散变量的值只能为:0(关,OFF,FALSE)和1(开、ON,TRUE)两种,一般用于表示开关量。 (2)、IO整数变量 32位整数变量。 IO整数变量的取值范围:-2,147,483,648 ~ 2,147,483,647。 (3)、IO实数变量 十进制浮点型变量。 IO实数变量的取值范围:-3.4e 38 ~ 3.4e 38。 (4)、IO信息变量 字符串变量。 IO信息变量的取值范围:最长能存储131个字符。 变量定义之后请选择设备对象,选择设备对象之后请选择寄存器名与输入寄存器地址,保存变量的定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