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OMRON的PID指令的使用

楼主(2002-04-28):
我正在做毕业设计有个问题想向高手请教!! 我正在用OMORN的C200HE做一个液位控制系统,上面挂有A/D001和D/A001,要用指令PID(18)控制。 设置A/D001和D/A001模块的单元号分别是9和3 ,所以IR130和IR190被使用,我用先用MOV把IR191传送到DM0中然后就用PID。运算结果直接放入IR130。参数设置在DM100,分别为DM100为0F00,DM101为0040,DM102为0080,DM103为0090,DM104为0001,DM105为0000,DM106为4140,DM107为0000,DM108为0000。我用的是一个液位变送器其输出4 --20ma.

楼主:
我正在做毕业设计有个问题想向高手请教!! 我正在用OMORN的C200HE做一个液位控制系统,上面挂有A/D001和D/A001,要用指令PID(18)控制。 设置A/D001和D/A001模块的单元号分别是9和3 ,所以IR130和IR190被使用,我用先用MOV把IR191传送到DM0中然后就用PID。运算结果直接放入IR130。参数设置在DM100,分别为DM100为0F00,DM101为0040,DM102为0080,DM103为0090,DM104为0001,DM105为0000,DM106为4140,DM107为0000,DM108为0000。我用的是一个液位变送器其输出4 --20ma. 但是PID 却不执行?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好; 我的情况和你类似,毕业设计也是液位控制,用的PLC的型号和你一样 ,不过模拟输入输出是AD003和DA004,同样PID扩展指令不会使用,我在浙江工业大学 ,能和你联系吗?有什么信息大家可以共同分享。 我的EMAIL是xueyuan999163.com.手机是13958173148。同样也拜托知道的 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B:
这个问题有高度,不是一般的什么人都能回答的了的。我想即使回答恐怕也不是免费的。不是有许多大虾在工控网上能说会道的吗?怎么都不言语了?

网友C:
你连上计算机检查当摔开pid直接给一个数值给d/a的话能不能输出数值!漫漫来!若果可以的话,看看 a/d正确吗? 排除这两个方面的东西后你看看你的pid指令正确否?不要急哟!

网友D:
同志: 你好。我们是搞同一个开发的。我现在正在想用C200HE 编一个PID程序,想和你共同探讨一下。 我的EMAIL:baigui99@sina.com 电话:0377-3101348

网友D:
tnt007: 你好。我已经用PID指令实现了控制。以前不能实现是因为PID指令没有搞清楚,特别是他的执行条件。谢谢你。

网友E(2010-08-15):
剑工博客里面有啊 很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