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4-29):
我是一位初学者,请各位兄弟多多指教,请问DB变量跟中间变量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在程序中找不到DB变量,只有中间变量?定义时要如何来区分它们两个变量?

网友A:
为啥无人回答,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中间变量只起一个暂存数据的作用,db变量永久保存 我也是新手,我是这么理解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中间变量即为中间的变量,没有实际的存在点。DB变量是实时数据库的变量,有实际的存在点,点是数据通讯的枢纽.

网友A:
中间变量为啥不能存在实时数据库中。

网友D:
中间变量是界面系统的变量,不能存储,不能与实时数据库点.参数连接。 DB变量是实时数据库点.参数在界面系统的调用,每个DB变量可以定义为实时数据库中的某个点的某个参数,比如LI104.PV。 定义变量的对话框中,有一个下拉框,可以选择您现在定义的变量是DB变量还是中间变量。当选择DB变量是,该变量要与实时数据库中事先定义好的某个点的某个参数对应起来。否则,运行后,该变量到实时数据库DB里找不到对应的点参数,系统就提示该点不存在。 在看了联机帮助的相关章节后,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请联系: 0459-62382900 或EMAIL sunsoft@sunwayland.com.cn

网友E:
那我在做现场监控时把变量全定义成DB变量,而不定义中间变量那是不是可以?那样子的话不是很简单。

网友E:
这么会繁琐呢?这样子的话定义时就不用分中间变量和DB变量了,也就不用去考虑那个变量要定义成中间变量,那个要定义成DB变量了,不是简单的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