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远程监控系统方案

楼主(2002-04-29):
我们公司准备自行研制开发一远程监控系统。在终端研制过程中,我们准备采用工控主板+开关量、模拟量采集模块,然后将采集到的数据经MOdem上传给监控中心。我们不知道这些配件搭配是否可行?采用什么公司的配件可靠性更好。请大家帮助我做做方案。

网友A:
你的方案是可行的。远程监控关键在与远程数据传输,如果用Modem拨号的话,建议使用TCP/IP方式,实现比较简单。

楼主:
谢谢您了。如何实现,您能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A:
Windows有一个拨号服务程序,一旦通过Modem链接上以后,这个服务程序能够自动建立TCP/IP链接。这样就可以方便的传送数据了。

楼主:
您说的远程拨号程序指的是“超级终端”吗?通过采集卡采集到的数据如何自动上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