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机电流

楼主(2002-04-29):
若希望用电流互感器来测量电机电流并显示读数,该选何种互感器?如何接线?

网友A:
普通穿线式即可,电流表接在二次侧,一次侧与主电路串联。

网友B:
格局电机得额定电流,选用互感器时互感器的电流要比电机得额定电流大一些,就行了,仪表要跟互感器配套。 我公司生产数字式电流表,直接与互感器配套,如果需要请联系 0536-6063021 13070766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