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怎样连接研华PCL836与组态王5。1?

楼主(2002-04-29):
怎样连接研华PCL836与组态王5。1? 请问:研华自带的测试程序能够准确计数,而为何组态王5。1却在乱计数?状态:在组态王中安装PCL836驱动程序后,设置寄存器TC0.M2、采样时间200ms、读写属性读写等,且中泰PC-6503却能够计数,为何不行? 请组态王高手回复。Thank you! tel.0812-3332932-6339(O) E-mail:gmhdjn@yeah.net

网友A:
您好,您在组态王中的定义有误,请您参看研华<PCL836板卡>手册的page13 : PCL836板卡中,TCO--TC5用于频率输出,TC6--TC11才是用于计数的. 请您在组态王中定义时,计数时,应定义为TC6.M2 ----TC11.M2才是正确的(读写属性) ,并且需要在组态王工程管理器中的命令语言<启动时>给相应通道计数器赋初值,如: 计数器0=65535;(计数器0为组态王变量名)

网友B(2010-06-11):
你好 我想问个问题,我用两块836对转速进行测量,一块基址240,一块280,怎么利用计数功能在组态王中寻址和设置参数可读到转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