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电能有用功计算公式

楼主(2002-04-29):
各位朋友: 在电能计算中有没有好的公式?要求如下: 我用高速A/D转换器采集电流,电压值后我怎样处理能得到交流电的有效值?又怎样才能得到功率因数值? 谢谢赐教! 我的QQ:123049877 我的E-mail:wengang0402@163.com

网友A:
对采得的电压电流值进行傅立叶变换,得到各次谐波值,取其基波值(n=1,复数形式),对之计算即可得到幅值和相位。知道了电压电流的各自相位后,计算有功无功、功率因数等小菜一碟了。要是计算三相的话,可参照《电路》书上讲的公式。关于傅立叶变换,你可找找《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书,一般都有C语言源程序(具体原理不一定要懂,只要会用就行)。

楼主:
谢谢赐教,请问有没有具体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