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各位

楼主(2002-04-30):
开发lonworks网络监控软件的过程中,在读取DataPoint的值时 请问怎样用type和format文件读取正确的数据格式?还有program id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说:资源文件的建立和管理是比较麻烦的。 lonmaker使用者比较中意资源文件。 无论是网络变量还是显示报文可以自己使用字符串操作来解析。 程序ID分字符的和LONMAKER标准的。 在LONMARK帮助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主要介绍标准程序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