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Plug In Play 打不开

楼主(2002-04-30):
控制面板的 LonWorks Plug In Play 打不开,出现下面的警示: The registry key for the Network Interface could not be opend.You cannot modify the configuration settings until at least on Network Interface has been insert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system. 机器已安装有PCLTA-10 接口卡,NodeBuilder 已经能够侦测到。 操作系统为WIN98。并已经安装有LonMaker 和 NodeBulider 及PCLTA-10的驱动程序。 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网络接口卡没有装好,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你打开控制面板里的设备管理器,看看设备里有没有lonworks interface这个设备,如果没有,就添加新硬件。出现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属于安装常见问题。网卡没有安装好。

网友C:
我可以确认网卡已安装好,在nodebuilder 下完全工作正常。我先装的是nodebuilder,后装的lonmake,这之间是否有冲突?在lonmake下也找不到任何接口设备,我的config.sys 文件如下: files=50 DEVICE=D:\LONWORKS\BIN\LDVPCLTA.SYS /P350 /U5 /D1 DEVICE=D:\LONWORKS\bin\LDVSTUB.SYS /D:PCCLON1 DEVICE=D:\LONWORKS\bin\LDVSTUB.SYS /D:PCCLON2 DEVICE=D:\LONWORKS\bin\LDVVDD.SYS /D2 是否还有潜在的问题????

网友D:
参考安装指南,readme文件!

网友E:
可能你装了两遍驱动,在注册表里打起来了。 先把pcclon2的device删了,再重启机器试试。 你可以注意一下网络接口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