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楼主(2002-04-30):
在组态6里.怎样驱动亚当4017、4050、4080。 是否连接在一起,也能驱动,我目前一个也驱动不了! 谢谢! 急!

网友A:
您好!ADAM4000系列模块可以挂在一个485总线上通过RS485/232模块和组态王通讯,但有一点需要注意: 使用组态王6.0及以上版本和ADAN4000通讯前,在对模块进行参数设置时,还需要选中check sum(校验和) 项(打上对钩)才可以 . 在组态王5.1中对模块进行参数设置时不选择该项. 具体说明请参考组态王中的帮助 . q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