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如何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

楼主(2002-05-12):
谁能给我发一份关于三菱的PLC如何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的资料 我的EMAIL:GL-YY@163.NET

网友A(2002-01-23):
可通过D/A模块,或通过CC-LINK、串口通讯进行数字给定

网友B:
三菱F1可不可以?

网友A:
F1已经是淘汰产品,可能选件已买不到了.最好选用新系列产品

网友C:
能做D/A转换就可以,如FX0N或FX2N,但是FXON不能做PID,如果做闭环控制就用FX2N吧。

网友D(2002-04-25):
三菱的CC-LINK网络是PLC控制变频器的比较通用的 可以通过寻址的方式与变频器通讯 发给变频器数字式的转速百分比指令 变频器可以反馈给PLC电流百分比,以及转速百分比等参数 一台PLC可以带几十台变频器

网友E:
请问: 我用三菱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用4-20MA 的电流信号作为给定信号接4脚和5脚,4-20MA信号是通过一个测量议表转换过来的,它随测量值的变化面变化,从而调节电机的转速以控制泵输出量的大小,以便使测量值达到标准,请问这是属于开环还是闭环控制? 还有,在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时,可以将4MA设置对应最大频率,将20MA设置对应最小频率吗?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F:
用D/A转换模块,加pid速度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G(2005-02-02):
还是用通信的好!

网友H(2008-05-13):
可通过PLGC给变频器一个模拟量电压的输入实现对电机转速的控制

网友I:
还是用通信的好!方便

网友J:
我只知道用D\A,通讯是怎么设定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