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门子S7-200系列PLC高速计数器的设置

楼主(2002-05-13):
S7-200系列它自身内部具备高速计数功能,但因CPU型号不同而存在差异,如: (1)221它是不带扩展端口的,并且只有一个高速计数器HSC0,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口为I0.0。这个计数器可以设置成内部程序复位和外部复位两种方式: 1)内部复位,即是当把计数器的工作模式设为0时。当前值与设定值相等时就启用中断事件12来实现内部复位。 2)外部复位,把计数器的工作模式设为1且必须把中断时间分配给28时,这样当I0.2输入时即可把计数器复位。 (未完待续) E-mail: gh559@sohu.com

楼主:
接续 以上介绍了221的HSC0的复位方式。其实224,226等的复位和设置是一样的。下面就以221为例编一个外部复位的应用程序: MANI NETWORK 1 LD SMO.1 CALL SBR0 //第一个扫描脉冲时调用子程序0。 NETWORK 2 LDW>= HCO,100 //当高速计数器计数值大于等于100时输出为1 O Q0.0 AN I0.3 = Q0.0 SBR 0 NETWORK 1 LD SM0.O MOVB 16#F8,SMB38 //设置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为增计数 MOVD +0, SMD37 //清除当前值 MOVD +100, SMD47 //设定预定值 HDEF 0, 1 //设定高速计数器0为模式1,即外部复位。 ENI //允许全局中断 ATCH INT_0, 28 //中断事件0分配给事件28,即I0.2外部复位。 HSC 0 //启动高速计数器0。 INT0 NETWORK 1 LD SM0.0 //扫描常闭 MOVB 16#C0,SMB38 //设定计数器为可更新当前值模式。 HSC 0 //启动高速计数器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计数器读取当前值时必须从HCO读取,不可以从SMD37中读取。

网友A(2009-11-13):
ok启动高速计数器0。 INT0 NETWORK 1 LD SM0.0 //扫描常闭 MOVB 16#C0,SMB38 //设定计数器为可更新当前值模式

网友B(2011-10-24):
等待楼主发布更的经典知识啊!

支持!

网友C:
巨朋的PLC CPU222 可以带7个扩展

网友D:
221不只一个高数计数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