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如果仪表与PLC的驱动不能集成于一个组态软件

楼主(2002-05-13):
如果仪表与PLC的驱动不能集成于一个组态软件,可以在上位机上同时运行,再在两个系统之间通过DDE或OPC方式进行数据实时通讯。 RE: 谢谢杜学强先生. 您的意思是通过组态软件实现plc与仪表的通信,只是用仪表和plc分别连到工控机上即可了,不必另外将plc与仪表做硬件连接了,是不是这样?麻烦您了。 再次感谢。

网友A:
当然,PLC能直接接受仪表的协议更好了,如果实在不行,用该方法没问题。 不用客气。

网友B:
要是协议不复杂,而且你的PLC性能足够,可以考虑自己编通讯程序,然后让仪表和PLC直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