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实现仿真功能

楼主(2002-05-14):
我正在做一个流量控制系统的课题,要求不与实际I/O设备连接,只在PC机上仿真,请问力控有没有自带的仿真智能调节仪或PLC等,如果没有我该怎么办 我定义的点的PV值从哪里来,实时数据库是不是用不到了? 恳请帮助!!!

网友A:
PV 值指实际装置对象的测量数据,你如果不与实际I/O设备连接,只有用语言编写一个仿真程序,对象为管道内流体流量的数学模型。模型可变参数输入为控制变量即调节器输出值(流通系数设为常数),输出变量为测量值PV。

网友B:
ywh: 我还是不太明白,我应该用什么语言编呢?而且具体的怎么调用这个程序?数据连接时该怎么连接?

网友C:
我是用控制策略生成器来仿真的

楼主:
可以用VC写一个采集程序,作为控件在力控里面引用 把采集的数据作为控件的一个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