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零点变化

楼主(2002-05-14):
现有一称重传感器,和仪表相连后,仪表示值无变化,施加力后也无变化,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确认仪表是不是完好的,可以更换一直传感器试一下。 接线有没有错:传感器供电导线及信号导线有没有接错。 传感器线路有没有问题,或许是短路、断路。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传感器的导线,找到电源线和信号线;也可以发现线路断路(短路)的具体位置。 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咨询。电话:0755-3194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