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InTouch7.1中做报表(能用Excel保存、打印)?

楼主(2002-05-15):
我所在公司用InTouch7.1开发一个水利闸门控制系统,客户要求把历史记录做成报表记录下来,用Excel保存、打印。 谁能告诉我怎么才能做到吗?

网友A:
InTouch很容易做到, 请查阅InTouch用户手册(InTouch CD中有), 有具体说明和例子.

网友B:
使用向导中历史数据向导保存历史数据为逗号分隔文件(指定打印时间段),再在EXCEL中设定报表格式和录制宏和报表中自动执行宏,INTOUCH中打开此报表。

网友C(2006-04-18):
用ODBC将数据写入数据库,用VB编个程序不就行了

网友D:
太麻烦了。  如果是用力控软件来做,只需要用力控提供的一个“ODBC转储”控件,设置好变量名,启始时间,时间间隔,保存路径及文件名等参数。这样就可以生成Excel表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