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mip还有其他的方法解决节点网络变量的限制吗

楼主(2002-05-15):
每个节点只有62个网络变量,我想使用更多的网络变量,除了mip方式外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A:
设计lon节点最好将功能分散,倡导“小就是美”的设计思想,体现全分布式控制网络架构。 4096个为基于host方式最大的网络变量数(MIP), 62个为基于Neuron或者Short Stack Micro Server最大网络变量数 --------------------------------------------------------- 不妥之处,请加指正。

网友B:
如果设计网关的话62个网络变量就用一个网关设备岂不是太浪费了!我想这时还应该需更多的网络变量吧,衣卓意下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