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5

楼主(2002-05-15):
我正在用西门子公司的STEP5实现物流传送的控制, 我用的软件是MC5,我按照教材上的编程方法编制程序大致如下,但不能编译,老是说出错。当然也不能把STL转换为LAD。 我试着把教材的简单程序输入,结果仍然不行,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例子如下: SEGMENT 1 A T 1 L KT 008.2 SD T 1 NOP 0 L T 1 T FY 10 NOP 0 NOP 0 BE 结果提示错误为: unkown block error! 请大家帮忙啊!谢谢了先。

网友A:
你程序我编写一次,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语法错误,当然有可能有逻辑上的错误,并且能够在LAD,CSF,STF之间互相转换,但是能看出你SD型定时器的启动也是他自身.这样要求在此之前应该有T1的输出,还有一点不知道你OB1组织模块是否调用了你该程序模块. 当然我试用程序是在学习计算机上,不能在在线PLC计算机上用,具体的运行,我不敢肯定给你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