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c31

楼主(2002-05-15):
1。开发的dp从站是怎么进行验证的,用的是什么硬件、软件?(我们有一个cp5613卡,com profibus,演示程序) 2.freeze,failsafe到底是什么意思? 3.怎么控制参数报文的长度,也就是在数据报文的第二个字节上的 length_data_len, 4.为什么DIN和DOUT的报文就可以不用写入LENGTH_DATA_LEN.那从站 怎么知道数据的长度啊 5.USER_PRM_OK CMD,USER_PRM_NOT_OK CMD和USER_CFG_OK CMD, USER_CFG_NOT_OK CMD怎么使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09-02-09):
推荐经销商北京利科集团李工手机:13671109926专业供应SIEMENS,支持PROFIBUS协议的总线芯片SPC3系列,VPC3+C 是一个带有8位微处理器接口的通讯芯片,用于智能Profibus-DP从站的应用,集成有全部Profibus-DP协议。自动识别和支持可达12Mbit/s数据传输率。
   VPC3+C 完成信息处理、地址识别、数据安全排序和对Profibus-DP的协议处理。4KByte的通讯RAM和可组态处理器接口,在建立高性能Profibus从站应用时,具有明显的优势特点。依据DP-V1协议,还支持非循环通讯和报警信息。依据DP-V2协议,提供从站与从站的通讯,包括数据交换广播(DxB)和同步模式(IsoM)。该芯片可工作于3.3V或5V供电电压,5V容限输入。
  技术特性:
   · 管脚,功能和软件与西门子SPC3兼容
   · 支持PROFIBUS-DPVO,DPV1和DPV2协议(DxB+IsoM)
   · 4 KByte 通讯RAM
   · 可组态8位微处理器接口
   · 支持5V 或 3.3V 供电电压,5V容限输入
   · 低功耗
   · 软件堆栈(包括新的I&M功能)和 EVA 工具包
   · PQFP44(符合RoHS)
   · PNO 认证
专业供应SIEMENS,支持PROFIBUS协议的总线芯片SPC3系列.产品线具体型号如下:

  SPC3, SIEMENS,QFP,960PCS,07+,北京现货.

  SPC3/STC, SIEMENS,QFP,960PCS,07+,北京现货.

  VPC3, VIPA, QFP,960PCS,07+,北京现货.

  VPC3+C, VIPA, QFP,960PCS,07+,北京现货.

  LSPM2 SIEMENS,QFP,960PCS,07+,北京现货.

  ASPC2 SIEMENS,QFP,960PCS,07+,北京现货.
  SPC3, SIEMENS,QFP,960PCS,07+,北京现货.

  SPC3/STC, SIEMENS,QFP,960PCS,07+,北京现货.

  VPC3, VIPA, QFP,960PCS,07+,北京现货.

  VPC3+C, VIPA, QFP,960PCS,07+,北京现货.

  LSPM2 SIEMENS,QFP,960PCS,07+,北京现货.

  ASPC2 SIEMENS,QFP,960PCS,07+,北京现货.
如果您觉得利科的服务令您欣赏,恳请 您转告给您的同行;北京利科代理经销电话:李海强,手机:13671109926好让我们及时改进我们的服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