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教三菱A1S-PLC的问题

楼主(2002-05-16):
我有一个三菱A1S的PLC,编入程序运行和监控是,程序显示有输出,但是 输出模板没有动作,在此想请求教关于底座的输入、输出模板的设置。多谢!!!!!!!

网友A:
你可以换一个输入点,在是否有输出。或输入点不变换一个输出点,看是否有输出。因为A1S的PLC地板没有什么设置的。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发我的邮件,我回帮你。 e-mail:industil@163.com

网友A:
我的E-MAIL:INDUSTRI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