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一个关于SCADA的问题

楼主(2002-05-16):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以前是做计算机系统集成的,目前由于改行也加入了工业自动化的行列,目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到底工业的组态软件和SCADA系统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呢?是不是SCADA系统就是由组态软件完成的?如果是为什么要有两种叫法呢?还有目前SCADA系统由那种软件完成比较好?   回复的可以EMIAL一份到的信箱最好!多谢!   我的EMIAL:liu_yt@21cn.com

网友A:
您好: 北京华讯集团华讯电子公司作为美国MDS无线数传电台北亚区唯一杰出经销商,向用户提供无线数传领域的先进产品和最佳方案为己任。 美国MDS公司的SCADA数传电台适用于定点、定向、长距离、小容量数据传输,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配给、自来水和污水处理、河流监测和环境检测、金融网络和彩票系统等领域的SCADA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MDS产品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传输速度快。 性能参数 ●传输速率高达9.6kbps/19.2kbps ●数据传输转换时间快(Tx-Rx-Tx),仅为7 ms/15ms ●接收灵敏度高,-110 dBm(BER10-6) 经过我公司实地测试和应用,MDS公司SCADA数传电台可和AB、Modicon、SIEMENS、OMRON、Honeywell、GE、ADVANTECH、HollySys、CMI等公司的产品完好结合,工作稳定。 主要产品价格如下:MDS2710-----------7500RMB,MDS EL705------------5500RMB,MOTOROLA GM950i------2950RMB 真诚欢迎您能和我们共同探讨行业新知! ---------------------------------------------------------- 栗志新 销售经理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18号中鼎大厦B座B717室 100086 TEL:8610-62194957/4958/5094/5095 FAX:8610-62194935 邮箱:lizx@wirelessdata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