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驱动程序运行几个小时就没反应了

楼主(2002-05-16):
modbus驱动程序运行几个小时就没反应了。 现场情况:modbus驱动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无反应,通过NT任务管理器查看,显示“未反应”。 INTOUCH7.0 计算机通过COM1与MDS2710C数字电台连接作为主站,分站10个控制箱采用MODICON的可编程控制器与MDS2710C数字电台。点对多点无线通信方式。

楼主(2002-03-20):
请联络Wonderware上海代表处: 电话: 8621-62351656, 62351657, 62351658 传真: 8621-62351661 Email:yaoshaohua@wonderware.com.cn zhousuliang@wonderware.com.cn

楼主:
对电台可能要对RTS/DTR信号控制,与电台的通讯程序您作了吗?

网友A:
你可以把entouch再装一变,我用过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02-04-28):
谢谢各位!把系统重新安装一次正常了。

楼主:
好景不长,又出问题了! 操作系统NT 4.0 SERVER版 INTOUCH7.0中文版 MODBUS Version 7,5,0,7 计算机通过串口与MDS2710电台连接(MODBUS协议用的线全接了) 子站采用MODICON的TSX Momentum和MDS2710电台 观看LOG文件,在MODBUS程序无反应之前没有特殊记录,之后没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