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和pc通信

楼主(2002-05-16):
请问pc(C程序)应如何与s7-200 plc通信? 我有s7-200的系统手册,上面有关于自由口模式的说明和 示例plc程序,但没有说明pc端应如何编程。 我的理解是,plc使用自由口模式,plc程序中设置接收、 发送字符中断程序。pc端把串行口通信参数初始化为与 plc端一样,而后发送、接收字符就可以了。但我向pc 串行口发送字符,plc中的接收字符中断程序却始终未得 到调用。why?是不是发送、接受的信息还必须遵循某种 格式?s7-200的系统手册上似乎有说明,但说得很不清楚。 多谢指点!

网友A(2001-09-20):
我有S7200和PC的通信协议子程序,PC机是用VB6。0你有兴趣就和我联系

网友B(2001-10-27):
我有S7200和PC的通信协议,用vb可对plc中的各种变量进行读写。 联系电话:0734-8160728 or 13974757652

网友C:
请linxings和 wangzhuaijie朋友指点,我是xq-du@yeah.net

网友D(2002-03-06):
我也像知道这方面的东西,可不可以向大家请教 liao7yj@263.net

楼主:
硬件连好了么 串口参数设置对了么

楼主(2002-05-15):
pc 那端好象是厂商做好的,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可是SIEMENS的提供商说这是SIEMENS的专利!!·有人能告诉我吗?

网友E:
i want to know the aspect of s7-200/pc commumication will you please tell me? emall: quou_7412@sina.com thanks for your help!!!

网友F(2008-11-20):
请问有RS232/PPI的电缆,PC端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G:
请问有RS232/PPI的电缆,PC端应该怎么设置

一般不需要设置

网友H(2009-04-18):
对这个问题我也比较感兴趣,我正在做毕业设计,题目:VB6.0实现S7-200PLC实现对多台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其中要用到VB编程与PLC编程实现通信去控制电机,请问那位朋友有相关的文章,资料,论文的,请指点一下,在此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jiangjiecumt2008@163.com

网友I:
请给我也一份,先谢了bird1234@eyou.com

网友J(2009-05-23):
我也像知道这方面的东西,可不可以向大家请教 zhaopengxi@tom.com

网友K(2010-09-12):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有S7200和PC的通信协议子程序,PC机是用VB6。0你有兴趣就和我联系

高手,可以给我发一份吗?万分感谢。28564769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