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如何将两组实时历史趋势曲线与同一组按钮打成一个单元?

楼主(2002-05-17):
由于需要对16个PLC的内部接点同时进行监控并要改变显示时间等,而FORCECONTROL 一组实时历史趋势曲线仅可显示8个位, 如何将两组实时历史趋势曲线与同一组按钮打成一个单元?

网友A(2002-02-25):
两组实时趋势曲线和一组按钮打成单元则无可替换变量,无实际意义。可分两组来分别进行单独定义,即一组趋势曲线对应一组相关动作按钮。

网友B(2002-05-17):
怎样将实时趋势和一个按钮打成一个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