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过流问题

楼主(2002-05-17):
各位大师好: 本人这里有一套由23台西门子masterdrive组成的分布式传动系统, 由直流母排供电。运行两个月来,有三台变频器都出现了过流现象(编码器正常),同时即使断电复位、只接24v辅助电源也无法消除故障报警,导致变频器无法使用。请问该故障是由何原因产生的?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或与电流互感器输出信号相连的电路板有故障. 李文华

网友B:
1.检查逆变器 2.检查驱动电路 3.检查电流霍尔元件和电流运放电路

网友C:
应该先看一下变频器的代码是属于直流输出侧的过流还是其他,如是输出侧的过流则应该分清是在工作中过流还是在制动时过流。 1)工作中过流应通过参数设置使操作面板显示工作电流,如确实过流应查看变频器的起动时间是否过短。 2)制动时过流要查看变频器的制动时间是否太小,如果制动时间不允许太长则应该考虑加外部辅助制动。 3)如果显示F001则应该检查电动机及其配线是否接地。 另外,变频器故障复位必须接线,即:使用外部复位,否则便不能复位。

网友D:
goldhawk的意见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