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IGBT和整流桥

楼主(2002-05-17):
变频器的IGBT和整流桥,引脚很多,焊在双面线路板上,怎样把它完整的拆下来呢

网友A:
选择质量好的吸锡器,将焊锡吸除;或者用金属编制带,在对管脚进行加热是将焊锡带出。两者效果都很好。

楼主:
我试过但是吸的不干净,还是取不下来.

网友A:
最好选用大功率的电烙铁,加温时间不可太长,否则焊锡氧化后的流动性很差。

网友(2014-09-05):
用金属编织带,我的经验是只能洗掉一侧的;热风

,--^----------,--------,-----,-------^--,

 | |||||||||   `--------'     |          O

 `+---------------------------^----------|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XXXXXX /`|     /

    / XXXXXX /  `\   /

   / XXXXXX /\______(

  / XXXXXX /

 / XXXXXX /

(________(吹的贴片元件到处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