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通信模块如何测试?

楼主(2002-05-17):
我用FX-485PC-IF和FX2N-485-BD与组态王V6.0通信参数该如何设置 ?   为什么我改几次都通信不了!我是参数是这样的:   COM1,9600,7,1,无校验,RS232和RS485都试过。驱动用的是FX2-485。请高手指教!! 是不是驱动不对?还是参数不对抑或485PC-IF、 485BD有问题? 如何测试fx-485pc-if 和FX2N-485-BD与PC机通信是否正常? 另可以通过通信模块在PLC编程软件中对PLC编程吗?          签名档:    hsd

网友A(2001-12-16):
FX-485PC-IF,FX2N-485BD/232BD都可以与很多监控软件通讯,通常的设置为9600,N,8,1,FORMAT1,SUM CHECK ON! 我们有与国产软件相近的价格的进口软件,确保能通讯正常。 当通讯模块设置为与计算机通讯后,不能用来编程(A,Q系列可以) ZPOINT@SOHU.COM

网友B(2002-05-17):
由于我是一个学生,我想了解一下三菱FFX的特点,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将不胜感激,

网友C(2004-05-07):
浪费钱!` 你怎么不用232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