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组态软件如何与贝加莱的PLC通过OPC进行通讯

楼主(2002-05-17):
请问MCGS组态软件如何与贝加莱的PLC通过OPC进行通讯?

楼主:
MCGS组态软件中提供了OPC设备,直接加到设备窗口,在OPC服务器中选定B&R.PviOPC.2,然后在通道连接中选中查询通道,选中您需要通讯的通道即可,如还有问题请与我们联系。010-88099966(十线)

网友A(2009-07-24):
请问MCGS组态软件是不是可以跟任何具有带RS232接口的设备建立通讯?比如PF9830三相智能电量测量仪进行通讯?

网友B:
不是这样,要看你所连接的设备支持什么样通讯协议,如果支持标准MODBUS协议,则可以的。否则要开发的!当然,有很多设备已经开发了相应的驱动,添加驱动后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