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数据库

楼主(2002-05-17):
数据库的存盘地址是否可以动态变化,任意指定?

网友A:
只能在组态时改变,在主控窗口中可以设置。

网友B:
不论是通用版本还是网络版本,都是在主控窗口的右边的最后一个属性按钮中设置的.可以打开一个属性框,在最后一个标签中可以设置的.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