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请教控制策略器问题

楼主(2002-05-19):
首先感谢各位的帮忙,我想请教下面的问题: 要求:1、用PID实现水位控制 2、用PID实现温度控制 问题:1、是不是运行程序,控制策略就在运行?如果不是这样 怎么才能让它在我想要运行的情况下运行? 2、我想分别实现水位和温度的控制,怎么实现呢? 怎么切换? 按我目前的理解,好象两个都会运行,请帮忙!

楼主:
请各位帮忙,我都被这个东西烦死了

网友A:
您好请将您的联系方式告诉力控,给您关于软逻辑的使用说明文档。 三维力控 力控技术部电话:0459-6282900 6293412 力控技术部:E-MAIL SUNSOFT@SUNWAYLAND.COM.CN support@sunwayland.com.cn

网友B:
英雄,你好! 你可以使用设备来完成,这样就是一直在运行了,我是指在MCGS中. 可以和北京昆仑通泰公司联系,01088099966,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公司员工(技术过硬的).可以和你面对面的交谈的.

网友C:
欢乐英雄 : 为什么要切换?用两个PID模块不可以么? 将两个回路的输入和输出变量在Draw的DB数据库中定义及联接,再用策略控制器中的数据库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将它们同各自的PID模块连接。编译后,当运行工程程序时PID回路就会同时自动运行。PID模块的参数在Draw中都可调用,例如在线显示和修改PID参数等。 如果必须切换,分别实现水位和温度的控制的话,在控制策略生成器中有多种开关模块,具体用法可看控制策略生成器的在线帮助。

网友C:
欢乐英雄 : 上述说明是在力控软件上的实现方法!

网友D:
用mcgs里的策略模块很容易实现,而且成本很低,但稳定性可能不是很好,用wincc或fix都可以轻松实现,只是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