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之间通讯

楼主(2002-05-19):
听说西门子S7-300通过MPI口很容易通讯,不知是如何设置的?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GD包做很容易,走S7协议用功能块做也很容易

网友A(2002-08-05):
使用ET200就可以了,设置它的MPI点是多少,然后用PROFIBUS 挂在一起,应该是这样,我也是新手您别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