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请教,怎么使控制策略与实时数据库相连

楼主(2002-05-19):
我是大四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正在用力控做腈纶生产过程的控制,只是模拟。没有外部设备,我不知道怎么使实时数据库的数据变化。请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使用!Romand()函数,好像写错了,就是产生随机数的函数,例如.如果要产生一个50-60之间的数字,可以用如下表达式50+10*!Romand()就OK了.

楼主:
谢谢T80S27的指点,请问随机函数是要在脚本里调用吗,详细说明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