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数据采集

楼主(2002-05-19):
厂外10--18km处有几个模拟量数据,要将他们通过无线通信的方式在厂内以模拟量的形式输出,有何最简单的可行构成方案?具体用何产品?

网友A(2001-03-02):
利用PLC和RADIO可以很可靠的把AI从几十公里外传送回来并在计算机上显示,若要求AO则再用一个PLC。

网友B:
用有线电话和猫最可靠

网友C:
remote data远程采集卡,AD转发进ipc Sales@OkServer.net

网友D(2001-05-09):
我们可以提供传输用的数字电台,并且还提供完整方案,请联系我。zhaoxin163@yeah.net

网友E:
见《微计算机信息》010-62545262

网友E(2001-07-02):
使用威达公司的牛顿7000系列中的无线Modem模块。

网友F(2002-05-19):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关于CAN总线的长线传输的,有哪位知道该怎么解决,能给我答复嘛?先谢谢了! 知道答案的请给我发E-mail:alian400@sohu.com 谢谢!